请教一下齿轮润滑系数ZL

楼主(2020-10-02):
请教一下,齿轮有个润滑系数ZL,inventor里面默认是0.964,请问这是什么润滑条件下的系数?
我用极压齿轮润滑脂能不能增大这个系数,能增大到多少?
现在的模拟下来齿面点蚀严重导致寿命降低

网友:
从这个计算结果来看,SH都到1.3以上了,应该不会发生点蚀。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 是的这个工况是不会,我没截严苛的那个工况,sh低于1.2才会报警.

网友:
齿轮润滑系数,虽然不同的计算标准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润滑油的粘度越高,润滑系数的数值就越大,齿轮的疲劳寿命也就越长。

网友(点评):
嗯,您说的没错,只是我不知道inventor自带的这个功能,它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润滑条件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