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接头系数的确定原则

楼主(2020-10-02):
焊接接头系数选取

焊接接头系数Φ是指对接焊接接头强度与母材强度之比值,用以反映由于焊接缺陷和焊接残余应力等因素使焊接接头强度被削弱的程度,是焊接接头力学性能的综合反映。

焊接接头系数应根据容器受压元件的焊接接头的焊接工艺特点(单面焊或双面焊,有或无垫板)以及无损检测的长度比例确定。

双面焊(相当于双面焊的全焊透接头):100%无损检测取1.0;局部无损检测取0.85。

单面焊(沿焊缝根部全长有紧贴基本金属的垫板):100%无损检测取0.9;局部无损检测取0.8。

射线检测(AB级:中灵敏度技术):100%无损检测取Ⅱ级合格;局部无损检测取Ⅲ级合格。

超声检测(脉冲反射法(B级检测)):100%无损检测取Ⅰ级合格;局部无损检测取Ⅱ级合格。

超声检测(衍射时差法(B级检测)):100%无损检测取Ⅱ级合格;局部无损检测取Ⅱ级合格。

焊接接头系数确定原则

(1)筒体焊接接头系数

纵向接头与环向接头的结构、无损检测比例不一致时,如纵向接头采用双面焊、100%RT或UT,而环向接头为单面焊且无法进行RT或UT检测时,在容器的设计计算中一般取纵向接头的焊接接头系数。

详细原因如下:内压圆筒厚度计算公式是根据圆筒中周向总体(一次)薄膜应力的强度导出的,所以与之相对应的焊接接头系数应为圆筒的纵向焊接接头系数。

在圆筒环向接头的极小断面中同样也存在着环向(周向)薄膜应力,另外,尽管环向接头在圆筒轴向的应力仅有环向应力的1/2,但是作为一台完整的压力容器,为确保整个圆筒的强度与安全,一般应要求环向接头与纵向接头具有同样的质量水平,即要求具有同样的焊接接头系数。

若存在制造上的困难,可按GB/T 150.4中10.3.4(对容器直径不超过800mm的圆筒与封头的最后一道环向封闭焊缝,当采用不带垫板的单面焊对接接头,且无法进行射线或超声检测时,允许不进行检测,但需采用气体保护焊打底。)执行。

此时环向接头的质量(焊接接头系数)虽然可能与纵向接头的质量(焊接接头系数)不完全相同,但计算圆筒厚度时,仍取纵向接头的焊接接头系数。

  (2)封头拼接接头的接头系数

封头拼接接头应进行100%UT或RT检测,但未规定封头拼接接头的接头系数如何选取。封头拼接接头的无损检测要求主要是针对封头成形时变形较大,缺陷容易扩展而提出的,与封头厚度计算无关。

因此,尽管封头拼接接头要求100%UT或RT检测,但这种检测仍然只是对整台容器检测的一部分,其合格指标仍按照对容器整体要求的合格指标而确定。因此,封头拼接接头的焊接接头系数一般取压力容器的纵向接头焊接接头系数。

对于整张钢板压制的小直径封头,由于不存在焊接接头,在厚度计算中取Φ=1.0。

网友:
此处的强度,是抗拉强度还是屈服强度?

网友A:
这个无损检测实际工厂应用比较少的,大多是焊道截面切开以后做金相分析,查看焊道是否有气孔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损检测实际工厂应用比较少的,大多是焊道截面切开以后做金相分析,查看焊道是否有气孔等缺陷。

无损检测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必不可少,有检测比例要求。

网友B(2020-12-04):
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有问题可以和你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有问题可以和你学习一下

有问题,发在这里,一起学习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