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长圆孔与丝孔配合

楼主(2020-10-03):
请问Solidworks长圆孔与丝孔位置如何配合,如图所示

网友:
配合里面有一个机械配合,机械配合下有一个槽口配合

网友:
长槽孔有三条中心线,用中间那个装配

网友:
我用辅助面配合。

网友:
我这边更倾向于在腰形孔上面做一个装配基准,用基准圆柱去配下面的那个圆孔。

网友:
我会各做两个轴线,然后同轴就好了,供参考

网友:
同心加距离配合也可以,看是否作动画,如要作运动分析、干涉等,可以准确点,只是示意就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