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画波浪沙丘山峰

楼主(2020-10-03):
请问:   solidworks如何画波浪 沙丘 山峰 ,不需与图片一模一样,接近形状就可以,尺寸可任意调,谢谢!

网友:
我觉得用曲面工具先画一个曲面,再从底面凸台拉伸到曲面即可

网友:
creo的自由造型可以做的。sw有类似功能吧

网友:
如果做相同的曲面还是方便的,就怕这种不同类型的不规则曲面,造型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我的曲面是不规则的 ,如自然界的 波浪 沙丘 山峰 等 ,所以这类要怎么画 ,或其它什么软件好画?

网友(2020-11-26):
没有寸法怎样画?这个软件主要是做机械设计用的多,各类软件都有自己的则重点

网友(2021-01-22):
应该用3DMAX之类的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