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做一款穿鞋带的设备

楼主(2020-10-03):
最近有一个客户要做一款自动穿鞋带的设备,找了各种资料,找不到现有的视频,只能自己设计做了,网上下载了一个此机器的模型,应该是失败的产品,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些好的设计思路和方案,鞋子就是普通的球鞋

穿带

穿带

整机

整机

网友:
有3D源文件看看么

网友:
这个题目可能会是真正意义的创新了

网友A:
我几个亲戚是办鞋厂的,这个问题,我们好多年前讨论过,难度太大了,而且就算做出来,性价比并不一定高,市场需要是一种傻瓜式操作,通用性强。
因为鞋的型与尺码不一样,个很麻烦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亲戚是办鞋厂的,这个问题,我们好多年前讨论过,难度太大了,而且就算做出来,性价比并不一定高,市 ...

不懂请教,谢谢
1)35#,36#差别不大吧,是否可以兼容?
2)可否更换或快速调节导向来兼容?
3)穿鞋机有市场需求么,感觉只有鞋厂有这个窄+冷需求?

网友(点评):
需求是很大的,目前市场上好象有一种半自动的。不单是鞋的大小,很多鞋带的穿法,孔位多不一样的。

网友B:
搞出来了 性价比不高,鞋厂买不起,降价卖,你赔不起,所以没人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出来了 性价比不高,鞋厂买不起,降价卖,你赔不起,所以没人搞

现在有人要20台,40w一台,就怕搞不出来,很大的鞋类加工商

网友C:
难怪卖鞋的都把鞋带打个结栓鞋上就完事了

网友:
那这种穿鞋带的机器能适用于不同码数的鞋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怪卖鞋的都把鞋带打个结栓鞋上就完事了

一般都这样,原来是还没有自动化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