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明细表总重一列怎么回事?

楼主(2020-10-04):
单位的文件都加密了,自己在家想试试明细表,公式里已经把单件重量×数量了,为什么总重还是0?

楼主:
搞明白了,我开始用的自定义属性,刚才改成列试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妖洞两拐发表于 10-04 09:27搞明白了,我开始用的自定义属性,刚才改成列试了一下就好了
是的,属性设定好,整体才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