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nventor2012里的齿轮润滑系数ZL

楼主(2020-10-04):
请教一下,齿轮有个润滑系数ZL,inventor里面默认是0.964,请问这是什么润滑条件下的系数?
我用极压齿轮润滑脂能不能增大这个系数,能增大到多少?
现在的模拟下来齿面点蚀严重导致寿命降低

网友:
极压润滑脂相对于普通脂在普通工况下,并不能提高润滑效果,只是在苛刻工况下提高对齿轮接触面的保护。

网友(点评):
嗯,我就是在很苛刻的情况下,几千牛米的扭矩,空间和重量还受限制,不知道这个inventor自带的计算功能,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润滑条件下计算的...

网友:
通常情况下,干摩擦时,摩擦系数较大(约为0.1~0.5),磨损较严重。所以润滑系数要大于摩擦系数!

网友:
回楼主:要是我,就详细自己经典的设计计算方法,而不是相信Inventor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