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Inventor里的任务调度器批量转cad和stp可以用吗?

楼主(2020-10-04):
我的是2012和2016,怎么设定好之后每次转出来文件夹里都是空的?

楼主:
我们现在是用按键精灵转,老烦了.....
用任务调度器按照百度查的方法就是转不成功,转出来就是空的,有成功的同学吗?

网友A:
好几年前经过一番折腾倒是成功过。但,这工作也不是经常用,然后又忘了。。。

连批量打印成PDF都是很头痛的事情。。。

估计,现在的Inventor研发队伍都不记得Inventor有这么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前经过一番折腾倒是成功过。但,这工作也不是经常用,然后又忘了。。。

连批量打印成PDF都是很头 ...

大侠好久不见

网友(点评):
应该是你好久没出现吧。。。我就一个月左右没怎么上来大嘚。。。

网友B:
stp批量转最好不要这样,不稳定,一个报错其余全做废!
一般我们只会批量导CAD文件。

网友C:
我用过批量转CAD,有时候会有文件失败,总体来说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p批量转最好不要这样,不稳定,一个报错其余全做废!
一般我们只会批量导CAD文件。

请问大侠是怎么操作的? 是哪个版本的inventor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批量转CAD,有时候会有文件失败,总体来说还行

请问大侠是怎么操作的? 是哪个版本的inventor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是怎么操作的? 是哪个版本的inventor ?

2018版inventor,会默认转为2018版本的dwg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