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同行,高速钢的麻花钻头能钻透不锈钢吗

楼主(2020-10-04):
请教各位同行,高速钢材质的麻花钻头能钻透不锈钢吗

网友:
可以,我们钻孔不多就用一般高速钢钻头。

网友:
不可以的,要用含钴的不锈钢钻头才行,不锈钢的硬度比高速钢的要硬,高速钢钻不动。

网友:
硬度比较。硬度好的能钻

网友:
肯定能钻,但是不如含钴的耐用,而且要控制转速,尤其是对奥氏体不锈钢,转速高了,不锈钢会变硬

网友:
可以的,也只有这种比较硬的工具才能加工不锈钢。

网友(2024-05-21):
效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