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种现状比较复杂的,能不能通过吹塑工艺实现

楼主(2020-10-04):
请问一下,这种现状比较复杂的,能不能通过吹塑工艺实现

厚度0.2---0.3  ,材料用比较软的,类似 打点滴的输液管。

网友:
这种一次成型恐怕不是很容易做出来

网友:
要看三根细管的内径有多大了,如果太小了是吹不出来的。

网友:
像卖鱼的给氧机分气管

网友:
大型腔好吹塑成型,小管道不好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