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这三张图对于A、B加工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0-04):
大家好!请问这三张图对于A、B加工面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第一张光洁度符号放错了,第二第三图B面不放光洁度符号的话是不需要加工的!
第二第三图效果一样,B面要加工的话需要放光洁度符号与A面对应!

网友:
第一个对A、B面都有用去除材料的方式达到粗糙度3.2的要求,第二个和第三个是一样的,只对A面有用去除材料的方式达到粗糙度3.2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光洁度符号放错了,第二第三图B面不放光洁度符号的话是不需要加工的!
第二第三图效果一样,B面要加 ...

回答正确 加10分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我温习了一下,对键槽类可以像第一张那样比较类似的简化标注。其它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点评):
没有说只能对键槽类才可以像第一张那种标注在尺寸线上,你看的应该是网上别人对gb/t131-2006的解读,标准上写的是“在不致引起误解时,表面结构要求可以标注在给定的尺寸线上。”按这个说法,只要不引起误解都可....

网友(点评):
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点评):
实际我常看见标在尺寸线上的。但也许像楼下所说,遇上钻牛角尖的不好应付。。。。。

网友:
加工哪个面,就把粗糙度符号放哪个面。

网友:
一线工人的解图能力不一样,图纸标注最好严谨点!
不让工人误解才是最合适的,不然碰到个钻牛角尖的会让你下不来台的!

网友:
第二张图可以用任意方法获得表面粗糙度3.2,第一、三需用机加工方法获得

楼主:
下排这3个尺寸96.148,206是否加工呢?现实的图纸,大型减速箱,只是尺寸我随便画的。

网友:
如果是要AB面都加工,这个表面粗糙度的符号放错位置了,需要加在尺寸线的另一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排这3个尺寸96.148,206是否加工呢?现实的图纸,大型减速箱,只是尺寸我随便画的。

96和148不加工也出不来啊,206但凡干过活的都知道得加工.

网友:
加工,但是尺寸不那么严格,粗糙度为标的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