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每次关闭后提示“操作系统当前配置不能运行此应用程序”,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0-10-05):
SW每次关闭后弹出操作系统当前的配置不能运行此应用程序,还无法关掉,除了结束应用程序能关掉,SW可以正常打开。到底是怎么回事?求大神

网友A:
内存够不够大?C盘空间还有多少?

网友B:
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工作就不用管它,盗版软件经常提示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从来不管这些,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够不够大?C盘空间还有多少?

内存没问题,32+512+2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工作就不用管它,盗版软件经常提示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从来不管这些,只要不影响工作就 ...

正常工作没问题,主要是看着碍眼啊

网友:
要启用任务管理器结束solidworks的运行,鼠标点关闭没用,我用的2020 sp0.0也是有这种情况,sp3.0 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与电脑的Windows的系统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