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的重量,体积,价格的情况下是不是RV减速机额定扭矩最大?

楼主(2020-10-05):
差不多的重量,体积,价格的情况下是不是RV减速机额定扭矩最大?

还有个齿隙问题, 普通的蜗轮蜗杆是不考虑的,行星减速机就是大规格的额定扭矩不如RV,

用齿轮,达到额定要求的情况下,体积太大了....

网友:
比较四项最好列表比较,你这样没法得出结论。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好一概而论的!

网友:
建议找个减速机厂家咨询一下,一般可以按你的要求推荐定制

网友A:
我用过的几个RV减速机都存在一个问题,键和键槽的配合太松了。这一点没计算,我估摸着是键比较软,急停的时候给打变形了,转动惯量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几个RV减速机都存在一个问题,键和键槽的配合太松了。这一点没计算,我估摸着是键比较软,急停的时 ...

不对吧,一般RV的输入是中心轴,中心齿轮和电机都是锥面配合的啊。
如果是输出端,输出端都是平面止口定位,有一圈的螺丝锁紧的。
不知道大侠说的是哪种情况啊。
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一般RV的输入是中心轴,中心齿轮和电机都是锥面配合的啊。
如果是输出端,输出端都是平面止口定 ...

看下图红色圈出来的部分,有键槽,贯穿的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红色圈出来的部分,有键槽,贯穿的键槽。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不是这种NMRV, 而是行星摆线针轮RV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