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伸缩量1米的万向联轴器

楼主(2020-10-05):
请问有没有伸缩量1米的万向联轴器?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可是,你不说用在什么样的尺寸关系、动力关系的设备里,可能,还真没有办法找出来。

网友:
试试带花键的万向节。

网友:
要看比例啊,如果轴头就30毫米粗,一米长万向,你要考虑万向节轴的扭转变形,如果把万向节做大了,你的输入输出轴头够力支撑么,还有因为设置这个万向节的动力损失。

网友:
这么大尺寸的伸缩量,这样的联轴器也不会稳定的!

网友:
伸缩和万向节分开,伸缩机构加上万向节

网友:
支持楼上的,结构简单办法多

网友:
万向带伸缩,可定制的标准产品,你找联轴器厂家一提就知道了

网友:
冶金设备联轴器。问问厂家就行

网友:
不建议伸缩量太长,整体长度会加长,直径加大,要求的配合精度高。伸长后会破坏动平衡。伸缩量是为了安装方便,够用就行太长了需要定制,价格会高很多,效果也不好.

网友:
一米长的伸缩量,万向节的使用效果和寿命会有很大影响的。真的有那个必要吗?如果可以的话改成两个组合在一起的机构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2021-12-11):
轴有多粗啊?
细轴,收缩量一米,自身的变形量就已经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