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尺寸显示

楼主(2020-10-05):
大家好,如图所示,我想保留dX尺寸,如何去掉dZ尺寸

网友:
没法去。去掉干嘛、碍眼吗哈哈

网友:
用脑波过滤掉就好。

网友:
sw一般都是测量xyz三个方向,没办法隐藏或者去掉。

网友A:
用智能尺寸就可以只显示一个尺寸,但是未必是你需要的,可能需要做个辅助线或者辅助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智能尺寸就可以只显示一个尺寸,但是未必是你需要的,可能需要做个辅助线或者辅助面

大兄弟看懂那是什么尺寸了吗

网友:
你想只显示一个尺寸就要用点到点的,把XYZ测量关了。
没办法只显示一个dx的,这次你要dx,下次你要dz,全做单独显示隐藏不麻烦得要死。。。

网友:
测量的时候 选择 面和面  如果他们是平行的 那么就只会有一个尺寸了

网友:
视图布局更新一下,再重新测dz尺寸,即可实现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