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镀铬、镀锌、镀镍的区别是什么?皮带输送机的钢辊为何要镀铬?谢谢!

楼主(2020-10-05):
大家好!镀铬、镀锌、镀镍的区别是什么?哪种工艺比较常用?哪种工艺比较贵?皮带输送机的钢辊为何要镀铬?谢谢!

网友:
一是表面光泽和美观不一样,零件表面处理得好,镀铬是很漂亮的,看看镀铬棒就知道,
二是表面硬度应该也会不同。
要求外观好看,且不容易脱落的就镀铬,不容易看到的链轮之类的零件就用镀锌或镀镍。
小地方可以镀铬的加工厂比较少,都是按重量加工的,量少有些加工厂是不肯处理的。

皮带输送线的滚筒托棍为什么要镀铬?那是输送线量大,都是用铁管加工后再镀铬,可以节约成本,镀铬耐磨,外观好看,皮带输送线也显得高档干净点。

如果只有一两根棍也可以用不锈钢加工,量少镀铬成本更高,费时费力费神。

网友:
增加表面硬度和外观质量。

网友: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20339924.html

遇事不决,先问度娘。不然我认为你在水贴

网友:
表面镀锌和镀铬是最长用的工艺,至少是机械加工零部件行业。
一般都是镀蓝白锌,防腐蚀,防锈的功能。镀铬不仅有表面防护的效果,而且能增加零件的硬度!

网友(2021-05-27):
铬:美观,提高表面硬度、耐磨性

锌:美观,提高表面抗腐蚀能力
镍:美观,主要提高表面抗盐雾、海水腐蚀能力,增加焊接性。
其余好处不知道

网友(2024-04-09):
主要是提高耐磨性和防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