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断裂视图问题

楼主(2020-10-06):
1.软件好像只能把中间的去掉保留断裂线两端的,能不能反过来?显示中间的,去掉两端的?
譬如我这个模型,就是有这个需求

2.对于斜的杆件,好像不能自动沿着杆件的轴向断开,这个比较蛋疼

网友A:
对于1问,你可以用剪裁视图,先画个草图把中间保留的部分圈起来,再使用剪裁视图。
2问我没有试过更好的办法,只能竖着断裂。看起来不那么好看,凑合了。

网友B:
1.在左右两边各加一个断裂视图,保留中间位置
2.如果用断裂视图,没什么好办法,要么竖直要么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1问,你可以用剪裁视图,先画个草图把中间保留的部分圈起来,再使用剪裁视图。
2问我没有试过更好的办 ...

裁切视图,遇到杆件没有截断线,感觉严重和制图标准不符,看着别扭,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在左右两边各加一个断裂视图,保留中间位置
2.如果用断裂视图,没什么好办法,要么竖直要么水平

思路灵活,有时候就是通过手动添加或者凑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剪切反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