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切割提示几何条件无法完成操作

楼主(2020-10-06):
上图

网友A:
有个具体的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具体的图纸吗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对称的一个管子,相贯线处我做坡口,一端可以切除,另外一端用镜像的方法不行,后来我没有办法,只能把曲面改为实体,然后布尔运算了

网友:
选择的切割工具面与被切割的面要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