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根直线运动副施加在两个物体之间为什么没有过约束

楼主(2020-10-06):
设计中经常有三根直线运动副将两个物体连接,依然可以正常进行直线运动。为什么没有因为过约束而憋死?
比如两根滚珠直线导轨副和一根直线导套副将固定底座与移动底座连接的结构。

网友:
你说的问题只要保证好精度问题不大,直线轴承足够的直和平行就好了。再就是直线副存在一定间隙,可以补偿精度不足的问题。

楼主:
|黄工baba发表于 10-06 17:32你说的问题只要保证好精度问题不大,直线轴承足够的直和平行就好了。再就是直线副存在一定间隙,可以补偿精度不足的问题。
那就是说直线度与平行度之和小于间隙便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计算下自由度,看看自由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个需要计算自由度的,不要凭感觉,机构自由度计算公式: F=3n-(2PL +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