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的案例127分析和讨论

楼主(2020-10-06):
春节期间写过第4轮的笔记,约定好今年要结束第5轮笔记的,看来有可能要延期和拖迟,主要是写这个确实太费时间,要想往深了研究和考虑,真的太费时间了,这半年来,工作和家庭都出现很多变故,让我的笔记一度中断了多次,但不管如何如之何,机械菜鸟的我会坚持写下去的
这个案例我拿出来和大家讨论,我写了一些我的理解,希望各路大神指点,不管是技术上的还是职业工作的都可以
我很认真的写,希望你也能够认真的看,认真的讨论,认真的指点,可以是技术,也可以是学习的方法,只要不是随意的灌水都欢迎。。。。我写的一些理解和分析在2楼,请2楼观看

楼主:
如上图,电机通过联轴器1带动2旋转杆整体转动, 转动90度,意味着整体都绕着5固定支撑轴转动90度。3轴承的外圈和2旋转杆都是旋转的,,其中旋转杆绕着5固定支撑轴是转90度的,3轴承的外圈转动多少度呢?
且看3轴承的内圈是不转动的,5支撑轴也是不转动的,4大带轮也是不转动的, 大家可能要问,带轮不转动,带轮和5支撑轴之间还搞键传动干嘛?  这里的键传动,就是保证了5轴不动,4大带轮也不动。 如果没有这个键,搞不好,4大带轮相对5支撑轴之间还有相对转动,那么分析起来就麻烦了;
那么既然4大带轮不转动,那么9小带轮动不动呢?  分析这个要采用相对运动方法分析,不然很难分析且容易搞错。 首先大带轮不动,那么我们以大带轮为基准,逐个往前推进分析。 第一步先分析大带轮上面的同步带。 同步带和2旋转杆一样,它们相对于5固定支撑轴是整体旋转90度的,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先不管同步带和小带轮之间的关系,不管小带轮旋转还是不旋转,同步带作为链接小带轮和大带轮之间的连接件,整个结构中,除了5固定支撑轴是固定死的,大带轮不转动,,其他的不管是架子还是气缸,还是连接件,整体都是绕着5支撑轴转90度的,所以可以说,同步带整体也是相对于5支撑轴有整体90度的旋转。 这个很好理解和感觉。 如果同步带没有这个相对于支撑轴5的转动,那么它将脱离了小带轮,飞出去了,实际上不可能的,同步带将始终贴着大带轮和小带轮,大带轮不动,,小带轮整体绕着大带轮的中心线旋转90度,那么同步带也跟着小带轮绕着大带轮的中心有90度的旋转运动。由于大带轮固定住不动了,同步带相对于大带轮中心的运动就是同步带和带轮之间的相对运动;
说了半天,那么同步带到底如何运动呢? 答案就是,同步带相对于4大带轮之间是有相对运动的。只不过这里大带轮固定住了,所以看起来同步带像是在绕着4大带轮转动了,这与我们一般见到的带轮转动的常规情况不一样, 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相对运动。
4大带轮不动,同步带相对4大带轮在动,其结果就是把小带轮9给带动了, 带动小带轮9做旋转运动。 做多少度的旋转运动呢?  由于同步带相对于4大带轮做了90度的旋转角度,然后根据带轮比例,等于带动了9小带轮转了180度,这个180度是小带轮绕着其自身的中心线的一个旋转角度。
  所以我们用相对运动来分析才不会迷茫和出错。
1.大带轮是固定的,不动;
2.同步带整体跟随着2旋转杆做绕着5支撑轴90度的相对运动;  这是个大前提,根据这个前提,和上述1 ,分析出来了,同步带相对于大带轮的运动关系;同步带相对于4大带轮完成90度的相对旋转位移
3.根据同步带和大带轮的运动关系,带轮比,分析出了小带轮绕着自身轴线完成了180度的角度位移。
4.3轴承的外圈等于和2一体,相对于内圈(和轴一体) ,完成90度的相对旋转;
5.8 小轴承整体相对于大带轮90度转; 小轴承的的外圈和2是一体的,内圈和小带轮是一体的; 小带轮相对于自身中心线完成180度旋转,也即是说小轴承的内圈相对于外圈是180度的旋转。
整个分析下来,大带轮是固定不动的,这是第一基准,它的中心线就是基准;
然后同步带相对于大带轮在动,同步带的动带动了小带轮的转动;小带轮的中心线是小带轮旋转角度的基准,这是第二个基准。 因为我们讨论小带轮的时候,关心的是它自转了多少度,它自转的基准就是它的中心线。
大带轮不动,同步带是在转动的,这是一个理解的重点和难点。 同步带动了,才带动了小带轮转动; 如果本案例,2旋转杆绕着大带轮中心连续旋转运动,那么,可以看到,同步带一直也在连续转动,小带轮也绕着自身轴线连续转动;
通常如果这个案例设计成常规的,大带轮也转动的结构,2旋转杆不动,那么就是很常规的一个同步带传递运动了,大带轮转,带动同步带动,进而拖动小带轮旋转。 整个2旋转杆不转动,是起不到搬运工件的作用的; 本案例的核心是让旋转杆动,进而实现工件搬运的目的。
  如果设计成大带轮和旋转杆都运动呢??那就是说大带轮和旋转都跟着大带轮中心线转动,那么它们二者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了,整个旋转杆上面的小带轮和同步带相对于大带轮都没有相对运动了,那么就是大带轮和旋转杆整体都只是跟着电机轴动,内部无任何相对运动,同步带不动,小带轮也没有绕自身轴线的转动。大带轮和小带轮之间相对静止,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绕大带轮的中心转动; 所以要找好相对运动和基准;这个情况下,旋转杆小带轮小面的工件绕着大带轮中心旋转,但其自身无任何自转了;
上面分析了这个案例以及延伸出来运动,总结一下,分为3种:
1.大带轮不动,同步带动,旋转杆绕着大带轮转90度,小带轮绕着自身转180度;
工件整体绕着大带轮中心转90度的同时,还自转了180度;
2.大带轮和旋转杆都绕着大带轮中心转90度,二者相对静止,小带轮和同步带不动,工件整体绕着大带轮中心90度;
3.大带轮旋转90度,旋转杆不动,同步带动,小带轮转180度,工件整体不动,只是自转180度,
      最简单低级的设计是把这个工件复合运动分解成1个绕着大带轮中心的旋转运动+1个绕着小带轮中心的自转180度运动。 就是说1个电机轴上固定一个旋转杆转动90度,,旋转杆的尾端再固定一个旋转气缸,可以转180度,同样也能实现本案例的工件运动机构,而且设计简单直接,没有同步带传动了,机械传动去掉了,机械设计更简单,但增加了控制点,原来是一个电机的控制,变成了1个电机和1个旋转气缸的控制,电器控制复杂了,机械传动简化了。 现代非标设计自动化的方向不就是简化机械传动和设计,增加电器控制的传动和设计吗???  可以这么说,本案例的机械传动机构,绝大多数人99%的工程师是设计不出来的,如果它没见过,凭他的经验和能力,99%的机械工程师是设计不出来这个小复杂的机械传动机构的; 但是改成一个电机和1个旋转气缸的机械机构,99%的机械工程师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并且其相应的电器控制并没有增加多少,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使用这种简单易用的独立机械机构(把复杂的运动分解成独立的1步步运动,分别设计每一个独立的运动机构),毕竟设计简单,直接; 少用复杂的机械传动机构(1个动力,通过传动,带动N个机构),毕竟设计复杂,不直接,大多数人是设计不出来,也想象不出来稍微复杂点的机械传动机构的,除非你见过,可以参考抄袭; 可以这么说,分体式独立的机械机构设计是以后设计的主方向,设计简单,机械传动少,后期机械保养维护量少,缺点就是增加了电器和控制逻辑的复杂度。  像本案例一个电机的转动整体实现工件转90度,通过同步带再实现工件自转180度;一个动力源电机,一套机械传动,同步带传动,工件的整体旋转和同步带传动之间是复杂的机械传动关系;分解成独立运动后,电机带动工件整体转90度,然后加一个旋转气缸,自身转180度,无机械传动,无同步带,无带轮了,无带轮内部的轴承,只是增加了一个标准件旋转气缸, 机械大大简化,维护点大大减少,设计大大简单直接,只是需要把原来机械传动实现的约束关系,工件旋转角度通过电器控制直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上图,电机通过联轴器1带动2旋转杆整体转动, 转动90度,意味着整体都绕着5固定支撑轴转动90度。3轴承 ...

提个建议,文字和图结合在一起,提升可读性。

网友:
那同步轮齿比为1:1  那么夹爪这气缸是不是也就转90度

网友:
这个模型我研究过,但我现在不想细看

网友:
louzhu有机会研究一下晶圆搬运机械手,比这个还复杂一些,异曲同工

网友:
这么多字,看了20几个就不想看了,可能是老了

网友:
核心就是最后一句话:像本案例一个电机的转动整体实现工件转90度,通过同步带再实现工件自转180度;一个动力源电机,一套机械传动,同步带传动,工件的整体旋转和同步带传动之间是复杂的机械传动关系;分解成独立运动后,电机带动工件整体转90度,然后加一个旋转气缸,自身转180度,无机械传动,无同步带,无带轮了,无带轮内部的轴承,只是增加了一个标准件旋转气缸, 机械大大简化,维护点大大减少,设计大大简单直接,只是需要把原来机械传动实现的约束关系,工件旋转角度通过电器控制直接实现。

网友:
研究的很认真!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