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与同步轮的抉择

楼主(2020-10-06):
我现在是电机 通过同步带控制一根轴转动,轴转向不变,只需要控制速度。  这几天在考虑控制成本问题,在考虑是不是用链轮来替换同步轮。

网友:
链轮的确可以节约成本,而且传递功率也大,但是同步带传动会相对平稳,传动精度也相对较高,链轮速度超过500转/min都会很响,噪声很大。所以主要是看工况,不要为了节约成本而忽略一些细节。

网友A:
有没有精度控制要求?

网友:
成本不会低。

网友B:
精度,转速,力矩,这些参数都很重要,然而都没看到
感觉同步带和链轮选择,成本不是最大因素

网友:
同步带不需要上油,机器清洁度高。链条强度高,功率大

网友:
控制成本首先考虑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转速,力矩,这些参数都很重要,然而都没看到
感觉同步带和链轮选择,成本不是最大因素

400W的伺服电机,配1:50的行星减速机  输出扭矩63.5N  需求扭矩20N , 转速的话 最快是10转/Min
750W的伺服电机,配1:70的行星减速机 输出扭矩167.3N 需求扭矩80N , 转速的话 最快是10转/Min
1.5W的伺服电机,配1:7的行星减速机    输出扭矩66.85N  需求扭矩40N, 转速的话 最快是285转/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精度控制要求?

只对转速有要求,三根杆的转速要求是同比例的,链轮根同步轮的速度控制应该不会差很多吧。 用同步轮应该是重复定位精度高,速度的话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链轮没有精度的,最好不要用它代替同步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