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动态静力学和动力学啥区别

楼主(2020-10-06):
有的时候看到有人把动态静力学直接说成动力学

网友:
动态静力学是把惯性力当做外力,用静力学的平衡关系分析物体。动力学是分析物体的运动状态,比如,加速度,速度,位移等。不知道这样描述对不对?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06 21:20动态静力学是把惯性力当做外力,用静力学的平衡关系分析物体。动力学是分析物体的运动状态,比如,加速度,速度,位移等。不知道这样描述对不对?
动态静力学应该是这个意思,哎,学得不好

网友:
运动状态符合牛顿第一定律,适用静力学,运动状态符合牛顿第二定律,适用动力学。

楼主:
达朗贝尔原理是不是和牛顿欧拉动力学一样啊

网友:
静力学主要研究平衡态的问题,动力学主要研究非平衡态的问题,即力和运动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