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皮带传动

楼主(2020-10-06):
大家好,在计算圆皮带总长时,是以轮子底径来计算还是以圆带中心来计算的。设计手册上带传动没有圆带这块,谁有相关资料最好分享下,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圆皮带中心即可。圆皮带其实可以现场烧接的。所以长度稍微长点不要紧。

网友(点评):
数量多,现场改麻烦

网友:
SW里面不是有一个可以自动生成皮带的工具吗,生成皮带后还自动计算周长

网友:
按中心面计算就行,参考三角带计算。

网友:
一般都是以中间层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