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角焊接件焊缝需要清角是,焊接符号该怎么标注

楼主(2020-10-07):
请问一下,图中圈出的位置想要焊接,但是之前做的焊缝太高了,导致螺丝都没法上,我该怎么标焊接符号(因为没有出过焊接件的图纸,所以不是很了解),焊缝表面凹陷能达到效果吗,类似于这种直角焊接件,焊缝需要避位的该怎么去做呢。新手上路,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开坡口焊

楼主:
类似于这种

网友:
1、对于焊接件,从扳手空间的尺寸,应该考虑躲开焊脚。
2、像你的示意图的工字形截面,可以减少腹板的厚度,然后开双面坡口,这样焊脚的尺寸会小很多。你可以去看看工字钢、H型钢和钢轨,腹板的厚度都比翼缘板要薄。

网友:
有要求就要开坡口,严格标注,再不行就是画出孔位文字标注要求

网友:
工字钢梁上面宽度30减去板厚10一边剩了10个,角焊缝高度等于板厚,那么一边剩余5mm没办法打螺丝孔,即使开坡口,打螺丝孔尺寸也紧张。你看看扳手空间螺丝孔到墙壁距离最少是多少?

网友:
其实这个焊角的三角形就是有清根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