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的设计树零部件排列顺序的调整技巧

楼主(2020-10-07):
装配体里有子装配体,用鼠标拖放调整子装配体的排列顺序时,软件有时认为我要把装配体放在装配体里,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右键菜单没有找到上移下移顺序的内容。

网友:
solidwork中, 拖动时,鼠标放在装配体名字的左侧,就是移动。     鼠标放在装配体名字的中间侧,就是放入装配体中

楼主:
|450078050发表于 10-07 15:15solidwork中, 拖动时,鼠标放在装配体名字的左侧,就是移动。     鼠标放在装配体名字的中间侧,就是放入装配体中
涨姿势了,谢谢

网友:
不想放在装配体就按住ALT键。

网友A:
你要调整顺序干啥,好像没必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调整顺序干啥,好像没必要调整

一方面调整零部件在明细表中的顺序,当然直接拖动明细表也可以;
另一方面就是强迫症吧

网友:
上下拉动,放在零件下面,否则会进入装配体,如果没有零件,随便插入几个标准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调整顺序干啥,好像没必要调整

可能为了清晰表达建模思路,去年时间之后看到设计树就知道大致是如何建模。

楼主:
|向宏发表于 10-07 20:07上下拉动,放在零件下面,否则会进入装配体,如果没有零件,随便插入几个标准件即可

网友:
拖的时候小心些,如果拖错了,撤回即可。

网友B(2021-01-13):
按住ATL键,然后再拖动就不会进入装配体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ATL键,然后再拖动就不会进入装配体中了

多谢

网友(2023-10-20):
#2、4、11正确,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