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有很轻也有很重的零部件时,单件重量保留几位小数点?

楼主(2020-10-07):
如图,大型设备的模型,很多都是十几吨,但是装配体也有螺栓、垫圈这样的小零件,明细表重量蛋疼,比如:垫圈连0.1公斤都不到,要精确到小数点2位才能显示,
但是重量大的保留两位小数点占用格子太多,也没有必要。
如何让轻的保留两位小数点,重量大的不保留或保留一位小数点?

网友:
把单位精度调成整数就好了

楼主:
|大馒头CC发表于 10-07 17:58把单位精度调成整数就好了

具体调哪个精度?

楼主:
|大馒头CC发表于 10-07 18:34

是顶层装配体还是子装配体?

网友:
系统选项,单位设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07 19:08系统选项,单位设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我知道,但是具体改哪个文件的单位制?比如我总转图单位制是取整,垫圈文件单位制改为保留小数点三位?好像没有效果呀?

网友:
这样设置会不会全部取整?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07 23:32
这样设置会不会全部取整?

是呀,我就是顶层装配体取整,导致0.00几公斤的垫片显示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我就是顶层装配体取整,导致0.00几公斤的垫片显示为0

方程式来控制,我一般取小数点后2位。

楼主:
|幽灵虎发表于 10-08 08:04
方程式来控制,我一般取小数点后2位。
能不能截图看看方程式怎么定义的

网友:
太小的直接忽略不计了,要不就保留四位小数点。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10-08 10:01太小的直接忽略不计了,要不就保留四位小数点。
三位就行,但是几十吨的东西也保留三位就显得太多了吧

网友:
国家标准都有误差,重量都在百分之几之内,那就保留两位小数。

楼主:
|zah977发表于 10-08 16:14国家标准都有误差,重量都在百分之几之内,那就保留两位小数。
单件重量格子标准列宽10毫米,如果几十吨再保留两位小数点,7位数加小数点是8位数了,强行挤在10毫米的格子里,字太窄会不会看不清?

网友(点评):
几十吨的机器,它的重量单位是吨,而不是Kg。

网友(点评):
装配体重量单位为T,零件图重量单位为kg。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件重量格子标准列宽10毫米,如果几十吨再保留两位小数点,7位数加小数点是8位数了,强行挤在10毫米的格子 ...

总装图不可能搞两个单位制呀,轻的重的是同时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截图看看方程式怎么定义的

下午上班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上班发给你

谢谢,坐等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坐等大神

不好意思,昨下午上班忙忘了。
不太会插入图片,你先看看这个可以不。

楼主:
|幽灵虎发表于 10-10 08:09
不好意思,昨下午上班忙忘了。
不太会插入图片,你先看看这个可以不。

手机看不见图,电脑看见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昨下午上班忙忘了。
不太会插入图片,你先看看这个可以不。

我的意思是重量大的和小的同时在装配体里,明细表重量如何分别对小数点设置?你这个可以不行呀

这个垫圈重量0.002kg,我定义全局变量保留2位小数点后,软件显示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重量大的和小的同时在装配体里,明细表重量如何分别对小数点设置?你这个可以不行呀

这个垫 ...

你这个0.002,保留两位的话肯定被舍去了啊

楼主:
|幽灵虎发表于 10-10 12:43

你这个0.002,保留两位的话肯定被舍去了啊
几十吨的零件也保留三位小数点?也没有必要呀,
试了一下,这样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0.002,保留两位的话肯定被舍去了啊

这个是垫片重量,到装配体里就显示为0,装配体已经保留三位小数点了
下面这个是我定义了保留小数点一位,但是软件却没有显示小数点,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重新看看装配体重量,居然差了4公斤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垫片重量,到装配体里就显示为0,装配体已经保留三位小数点了
下面这个是我定义了保留小数点一 ...

我刚刚在装配体里面试了。
在零件格式下使用方程式驱动,然后在零件的文件属性下选择零件你方程式驱动的重量。
我想你现在对我状态是单件使用了方程式,而文件属性里面,仍然是.xxx
的重量信息。
16620805676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