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紧机构

楼主(2020-10-07):
这个机构压块上下运动,可以把下面重空心管的直径最大为4mm的硅胶线压紧吗?

补充内容 (2020-10-9 09:22):
压块是否可以把通过空心管的电线压紧?

网友:
什么叫管子的线啊? “重空心管的直径最大为4mm的硅胶线”这又是啥意思?
你表达水平得提高啊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1020903-1-1.html
看看这个链接的内容 说的大概就是你这样的人吧

网友B:
看机构动作勉强能实现。

网友:
压线口固定橡胶板就可以

网友:
没弄明白你想说什么。
“重空心管的直径最大为4mm的硅胶线”是什么意思,提问题的首要点就是描述清楚问题。
几个关键点一定要说明白:
1、问题对象;
2、问题详细描述,包括内在条件、外部因素;
3、希望得到的结果;

你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还夹杂一堆语病,谁乐意给你分析建议?

网友:
应该是把直径4mm的硅胶管压紧吧?

网友:
粉红色的是硅胶线吧?是4毫米胶管还是电缆线?压紧的目的是做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机构动作勉强能实现。

看图好像一个减力杠杆,没什么不直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1020903-1-1.html
看看这个链接的内容 说的大概就是你这样的人吧

分析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图好像一个减力杠杆,没什么不直压,哈哈

我也是这么认为 是个费力杠杆,直压估计空间不够

网友:
产品实现效果描述不清楚

网友:
肯定可以的,只要机构运动副没有异常,这个气缸看样子也有50,压紧力肯定是足够的!

网友E:
多紧算紧,做设计了还这么不专业,结构不合理,杠杆在缩小力,压头机构磨檫不合理,行程可调气缸用在这里没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么认为 是个费力杠杆,直压估计空间不够

垂直下压,空间没增加多少;压块提升高度是足够的。

我估计是其他机器拿来用

楼主(2020-11-21):
引用 网友E:
多紧算紧,做设计了还这么不专业,结构不合理,杠杆在缩小力,压头机构磨檫不合理,行程可调气缸用在这里没 ...

网友:
你这机构动不了吧。应该气缸可以转动或者缸杆中间的转动销孔改成长条孔

网友:
这是一个杠杆啊,好像力臂还反了

网友:
软线没问题,硬线这就有问题了

网友:
1.气缸与支点不能同时做固定的,会憋坏气缸
2.气缸推出的力比收回的力大,注意气缸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