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D刀具为什么快走丝切的时候会短路,或者单板机控制切的话还会切歪,急!!!!!!

楼主(2020-10-07):
PCD刀具快走丝能切吗?切的时候总是短路,要么单板机控制的话,甚至会切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样的pcd刀具,有照片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pcd刀具,有照片看看么

就是下面的照片,快走丝不知道为什么切的过程中会短路,换成单板机切的话,会切歪

网友:
通常情况下,PCD复合片的层厚约为0.3~1.0mm,加上硬质合金层后的总厚度约为2~8mm。较薄的PCD层厚有利于刀片的电火花加工。DeBeers公司推出的0.3mm厚PCD复合片可降低磨削力,提高电火花的切割速度。PCD复合片与刀体材料焊接时,硬质合金层的厚度不能太小,以避免因两种材料结合面间的应力差而引起分层。

网友(2021-04-28):
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