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复合刀具,一把刀具N种用法

楼主(2020-10-08):
     复合加工刀具有以下特征:                       1)可同时或顺序加工几个表面,减少机动和辅助时间,提高生产率;
                       2)可减少工件的安装次数或夹具的转位次数,以减小和降低定位误差;
                       3)降低对机床的复杂性要求,减少机床台数,节约费用,降低制造成本;
                       4)可保证加工表面间的相互位置精度,加工质量高。

下图中的刀杆,可以有多种的加工用途:
                                                            1、车削端面(一定的范围内)
                                                            2、内孔粗加工
                                                            3、内孔、外圆直接倒角
刀片的选择很经济实惠,0后角的刀片可以使用刀片的正反两面,照片中的方形刀片和三角形刀片分别可以使用8个和6个刀尖,直接45度的倒角边可谓是利用刀片到极致,没有一点浪费,所以,非标刀杆的设计者要有很强的工艺功底才行。

网友A:
定制的刀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的刀杆吧

根据工件形状的需要,订制的非标刀具,提升了加工效率

网友B(2021-11-25):
根据工件形状的需要,订制的非标刀具,提升了加工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工件形状的需要,订制的非标刀具,提升了加工效率

数量越大的工件,订制非标刀具就越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