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车铣硬质合金的除了PCD和PCBN还有什么类型的超硬刀具吗?

楼主(2020-10-08):
要求导电性能好的,焊接性能好,稳定性稍微好点的

网友A:
硬质合金刀是由高硬度‘难容金属化合物粉末(如WC、TiC、TaC、NbC等高温碳化物)和金属黏结剂(Co、Mo、Ni等)烧结而成的粉末冶金制品。由于硬质合金成分中含有大量熔点高、硬度高、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好的碳化物,因此,硬质合金的硬度、耐磨性和耐热性都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质合金刀是由高硬度‘难容金属化合物粉末(如WC、TiC、TaC、NbC等高温碳化物)和金属黏结剂(Co、Mo、Ni ...

那请问一下,有哪些刀具能够车铣加工的动硬质合金物品呢?最好导电性能好的,因为电火花要切割刀具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