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镜像出来的实体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08):
sw镜像出来的实体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因为原图被镜像过所以不能再镜像了吗?

网友:
软件没问题

网友A:
镜像实体越多越容易出bug。当然是可以调整的,操作的话参考下图。

网友:
需要使用”生成相反方位版本“,你想要的形态和原件为对称形态(非原件形态)
预览其实也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形态,你注意看一下:应该是一个朝上,另一个朝下

网友:
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实体越多越容易出bug。当然是可以调整的,操作的话参考下图。

原实体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格式,变成全是曲面构造的

网友:
镜像的基准面没有选择好,这个基准面肯定有细微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