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切割件在图纸中还需要标注粗糙度吗

楼主(2020-10-08):
水刀切割件在图纸中还需要标注粗糙度吗,如果标注那么该标准多少合适,哪位老师经常搞切割件,可以拍个图纸发给我看一下吗,虚心学习了。

网友:
肯定是需要标注的,怎么标注,取决于你对设计的要求。

网友:
无需标注,标注也没人看。水刀切割粗糙度行业水平不会相差太远,机器能达到多少就多少,你标高它也割不出来,标低了也割不出来

网友:
可以先问一下供应商能达到多少

网友:
找一块已经割过点多废料,测测粗糙度,看看能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然后再在图纸上标注

网友:
看你零件的作用,水刀出来是比较粗糙的,而且也没激光那么精准,你零件要求高的,标公差,标粗糙度,生产人员会为你二次加工,如果是钣金件那就去激光镭射。

如果要求不高的,没公差配合的,就不用标了。
不过也要看你们厂的生产工什么水平,看图差的你标什么都没用

网友A:
本末倒置,应该是你零件要求多少粗糙度来选择合适的设备/工艺来加工,而不是先选定加工设备后来确定图纸粗糙度要求。

网友(点评):
对的 是这么个理儿

网友:
水切割粗糙度比较差,厚的板切口那里还是斜的

网友:
水切割也就是下料而已,有要求还得二次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末倒置,应该是你零件要求多少粗糙度来选择合适的设备/工艺来加工,而不是先选定加工设备后来确定图纸粗 ...

表示支持

网友:
水刀,没用过。

网友:
感觉不止是这个标注,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要根据设计要求来选用加工设备的

网友:
这个你标注也可以,供应商另外找人把刀口打磨光洁平整,另外收费而已。

网友:
水刀切割只是加工工艺。和你标光洁度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