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气缸受径向力中间推杆受径向力吗?

楼主(2020-10-08):
如图这种三轴气缸受选型范围内的径向力,中间推杆受径向力吗?是几乎不受径向力、还是和两侧的导向杆平分径向力?如果几乎不受我想知道啥原理。前辈们能解释下原理吗?

网友A:
两个导向杆有直线轴承支撑,所以活塞杆等于不径受力,除非导向杆都弯了

网友:
中间气缸的伸缩杆和缸体是有密封橡胶圈的,是弹性的,旁边两个导向杆是直线轴承,是钢珠的硬接触摩擦是滚动摩擦,力基本都是直线轴承和导杆在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导向杆有直线轴承支撑,所以活塞杆等于不径受力,除非导向杆都弯了

意思是中间是松的,两侧是硬的?

网友:
正常使用推杆不受径向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中间是松的,两侧是硬的?

你拿双轴气缸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受径向力的话,轴向摩擦力会很大,时间长了活塞杆会变形。你说的径向力是哪里来的?

网友:
三轴气缸的支撑是一个冗余结构,或者叫超静定结构,当推板受到径向力的时候,两个导向杆和气缸杆是否受力,要看三个杆的变形程度,要看安装精度。假如从侧面推,力小的时候,一个导向轴就能抵挡,力大的时候,一个导向轴抵挡不了了,另一个导向轴开始抵挡,力再大,导向轴变形了,气缸杆开始受力(估计气缸也要坏了)。同样的原理,如果长时间受力过大,导向轴和导向套磨损过大,气缸杆也有可能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