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车轮与导轨的接触应力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2020-10-08):
根据承载重量选择轻轨重轨时需要匹配实际接触应力与许用接触应力,请问如何计算实际接触应力?按什么公式来计算线接触应力

网友:
机械零件抗表面损伤的设计,一般是按材料的硬度和赫兹应力公式来进行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09 19:12机械零件抗表面损伤的设计,一般是按材料的硬度和赫兹应力公式来进行的。
谢谢,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里有

网友(2020-11-12):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