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辊和胶辊送纸有压出印子!

楼主(2020-10-08):
输送滚筒为下钢棍上胶辊配防打滑齿轮!送纸出来纸张老是有胶辊的压印!哪位师傅帮忙解决下十分感谢!!

网友:
光洁度不好?还是压紧力过大?

网友A:
防打滑齿轮是个什么鬼?是不是弄巧成拙画蛇添足啦!如果是均匀的横向印,就拆了去看看!

网友:
1.压紧力做可调节的,
2.胶辊可用软一点的硅胶

网友:
把钢辊和胶辊之间的距离辊压力调一下,先看看调节机构的原理。

网友:
胶棍是不是在温度高的场地??过热会导致纸张表面产生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打滑齿轮是个什么鬼?是不是弄巧成拙画蛇添足啦!如果是均匀的横向印,就拆了去看看!

温州横切机喜欢那样搞,上辊和下辊通过齿轮同步,怕打滑,其实没啥用

网友:
两轮外径不匹配,周长比不是整倍数。

网友:
要说明白是什么样的压痕,或者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