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螺纹啊?

楼主(2020-10-09):
请问大神们这个OD13.8是什么螺纹啊?主要是需要画个治具和它相配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外径13.8带螺纹,多大螺纹你得问设计,估计是M1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13.8带螺纹,多大螺纹你得问设计,估计是M14吧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英制的2分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英制的2分牙

是指这个吗?

楼主:
还是指1/4英寸的管螺纹?

网友:
连接胶管总成的吧,应该是M14×1.5

网友:
应该是M14的细牙螺纹。。。

网友:
四分之一管螺纹l

网友:
M14×1.5的吧,管路里这个很常用。

网友(2021-02-18):
这是德标螺纹,参见电气上用的防水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