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图形怎么画呢?

楼主(2020-10-09):
      在圆柱圆面上做圆顶,要求圆的顶部偏离圆面的圆心。
      我使用特征里面的自由形制作,怎么都做处理不好。
      也是使用过,先做一个大的圆顶,然后切除多余的,虽然顶部偏离圆心了,但是圆柱变了,平面图看,一边高一边低。
实在不知道怎么画了,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旋转啊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啊兄台

旋转出来的不对,我用曲面做出来了。
    把圆柱的圆面四分,圆顶到圆面四点做弧线,采用边界曲面,做出四个曲面,然后填充曲面形成实体。
可能大神有更简单的方法,也请赐教

网友B:
没懂,你要画的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懂,你要画的是什么样子

以前不用曲面,都忘记了

网友B:
圆顶命令可以画约束草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顶命令可以画约束草图点

谢谢,用特征圆顶就没注意到这个,刚试了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顶命令可以画约束草图点

我刚刚发现,这个约束点不是顶点,还是说我有哪地方还是没注意到?我用曲面做的那个是顶点

网友C:
这个时候,有一种神器叫“土得掉渣的手绘工程图”或“手绘示意图”。。。

网友D:
随形阵列,把阵列数量加密不知道能否实现?还有放样是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候,有一种神器叫“土得掉渣的手绘工程图”或“手绘示意图”。。。

大神别怼了,一开始手绘的不好,没敢放上,后来用曲面做出个简易的,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形阵列,把阵列数量加密不知道能否实现?还有放样是不是更简单?

阵列的形成的都是一样的吧,所以最后交接的地方估计得有误差。放样的话,我没试过都交接与一个顶点。放样顶部是一个平面的话,最后还是不好处理

网友:
一般圆形都是旋转操作出来的。

网友:
没要求自己设计不是最多3个草图高级放样就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