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文件变成病毒

楼主(2020-10-09):
用SolidWorks打开过stl文件之后,打开其他的任何xt,stp文件,里面都会出现这stl图形,关机重启也没有

网友:
这个源文件里可能有嵌入病毒,只要打开其他文件可能都会污染其他文件。如果有文件被污染了,那个stl图形影响工作吗?不影响就随它便,不理会他。

网友A:
应该不是病毒,是不是SW里面把这个文件的数模设置成每次自动导入,把源文件删除,或更改源文件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病毒,是不是SW里面把这个文件的数模设置成每次自动导入,把源文件删除,或更改源文件夹的位置。

文件已经删除了,问题没有解决。重新安装软件之后,问题还是存在,但是变成其他的文件成了这种病毒一样的东西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stl图形到模板文件里面去了,新建新的模板文件替换掉原来的模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