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有M29的G84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2020-10-09):
背景:一次用G84编程,忘记M29了,丝锥断的咔咔的,而且尺寸也不合格(塞规进不去),

请教,没有M29的G84用于什么场合?有什么优点?

网友:
机床的m指令都不一样,楼主最好把指令的介绍也一并发出来

网友(点评):
FANUC加工中心指令,G84为攻丝循环,M29为刚性攻丝。

网友:
通孔或者深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孔,可以采用带张力压缩浮动的丝锥夹(好像是浮动夹头)。M29是刚性攻丝指令,消除机床间隙和丝锥实际螺距误差。所谓刚性,表面意思是硬度高的零件。加工M8以下螺纹并且是一次加工到深度应该可以忽略M29,当然也得考虑机床精度。M29指令一般是在R点之前主轴是处于停止状态,只有程序运行到R点后主轴才开始转动。如果没有M29,主轴可能是换刀后就开始旋转的

楼主:
|xue4335发表于 10-10 10:57 本帖最后由 xue4335 于 2020-10-10 11:01 编辑

通孔或者深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孔,可以采用带张力压缩浮动的丝锥夹(好像是浮动夹头)。M29是刚性攻丝指令,消除机床间隙和丝锥实际螺距误差。所谓刚性,表面意思是硬度高的零件。加工M8以下螺纹并且是一次加工到深度应该可以忽略M29,当然也得考虑机床精度。M29指令一般是在R点之前主轴是处于停止状态,只有程序运行到R点后主轴才开始转动。如果没有M29,主轴可能是换刀后就开始旋转的
感谢专业回答。

楼主:
|xue4335发表于 10-10 10:57 本帖最后由 xue4335 于 2020-10-10 11:01 编辑

通孔或者深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孔,可以采用带张力压缩浮动的丝锥夹(好像是浮动夹头)。M29是刚性攻丝指令,消除机床间隙和丝锥实际螺距误差。所谓刚性,表面意思是硬度高的零件。加工M8以下螺纹并且是一次加工到深度应该可以忽略M29,当然也得考虑机床精度。M29指令一般是在R点之前主轴是处于停止状态,只有程序运行到R点后主轴才开始转动。如果没有M29,主轴可能是换刀后就开始旋转的
没有M29的G84,必有M29的G84,节拍要快些?

网友(2022-02-19):
弹性攻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