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气缸定位精度控制在0.05mm左右,只有加机械限位和油压缓冲器的办法吗?谢谢!

楼主(2020-10-09):
大家好!气缸定位精度控制在0.05mm左右,只有加机械限位和油压缓冲器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真有这个精度,满世界都是气缸了!其余的全部都不需要了。

网友B:
机械硬限位就可以

网友(点评):
机械限位也不是万能的。误差大于0.1了。

网友:
机械硬限位固定好的话,是可以达到0.05mm的精度的

网友:
能做到0.2以内就算比较牛掰的,气缸做到0.05我是不敢想

网友:
这个精度对于气缸来说太苛刻了,不好实现,建议用滚珠丝杠来实现。

网友C:
滑动副要做的精密一些,勉强可以达到。

网友:
这个精度气缸基本不可能实现。
因为气缸连接要用浮动接头,浮动接头的误差已经超过这个要求了。用硬连接的话,气缸没多久就活塞磨损报废了。

网友:
为啥不用电机?

网友:
精确定位0.05mm,气缸很难实现,缓冲器是起消声减震、吸收能量作用,属于消耗品,加限位螺母也难达到你这要求,不行换电机吧

网友:
指极限位精度还是连续行程?极限位精度可以靠定位面来保证,连续精度保证不了。

网友:
对啊,为啥要用气缸,对它来说高难度啊

网友B:
这些回复的人你们有做过这个机构吗?没做过不要主观臆断的去猜想,我们亲自做过机械硬限位,这套机构SMC气缸驱动配上银的导轨,硬限位块40Cr高频淬火,气压3公斤,排气节流,气缸行程未使用完全,靠末端机械硬限位停止,当初打千分表重复精度0.03完全没问题,设备用了几年了,除了每年更换两次互相碰撞的硬限位块,别的都没动过,频率每分钟4次。

网友:
|丹枫911发表于 10-15 08:28 本帖最后由 丹枫911 于 2020-10-15 08:30 编辑

这些回复的人你们有做过这个机构吗?没做过不要主观臆断的去猜想,我们亲自做过机械硬限位,这套机构SMC气缸驱动配上银的导轨,硬限位块40Cr高频淬火,气压3公斤,排气节流,气缸行程未使用完全,靠末端机械硬限位停止,当初打千分表重复精度0.03完全没问题,设备用了几年了,除了每年更换两次互相碰撞的硬限位块,别的都没动过,频率每分钟4次。
加了止回阀吧

网友:
没有加,在这个位置时,气缸尾部一直处于通气状态,一旦没气会有压力开关反馈报警的。

网友:
气缸本身精度就不高了

网友(2021-03-23):
加上我们公司的 延时磁性开关,精度可最大程度上提高。

网友:
没问题的,兄弟

网友:
臣妾做不到

网友D:
为什么会觉得加硬限位达不到5个丝的重复精度?加硬限位又不是只能加限位螺丝。滑台气缸比如SMC的MXQ系列配硬限位5个丝重复精度5个丝不要太轻松好吗。

网友(2021-11-04):
气缸完全伸出,只缩回0.1mm,反复如此,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回复的人你们有做过这个机构吗?没做过不要主观臆断的去猜想,我们亲自做过机械硬限位,这套机构SMC气 ...

你好,气缸完全伸出,只缩回0.1mm,反复如此,可以吗?

网友:
好多人是不是对气缸限位有误解,只要限位没有磨损的话,排除止动螺栓变形,调整完毕后是几乎没有什么误差  0.05没问题的

网友:
高级点的还有伺服气缸呢,不过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觉得加硬限位达不到5个丝的重复精度?加硬限位又不是只能加限位螺丝。滑台气缸比如SMC的MXQ系列配 ...

正解,我打过表,还是一个国产仿smc的MXQ滑台,两端油压缓冲器,行程未用完,连续测了五分钟左右吧,往复,2丝以下。当然,再长的时间就没测过了,时间久了限位块肯定会有磨损,包括导轨磨损,螺丝松动都会影响到精度。正常使用导轨也没那么脆弱,也就是限位块可能损耗大点。定期换咯。

网友(2024-07-19):
引用 网友B:
这些回复的人你们有做过这个机构吗?没做过不要主观臆断的去猜想,我们亲自做过机械硬限位,这套机构SMC气 ...

你好 重复精度0.03是不是代表定位精度0.06?毕竟重复定位精度和定位精度 是两个概念呢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只是磨损后怎么知道不符合要求了

网友:
这个精度当初就不应该考虑气缸吧?安装误差可能都不止0.1mm了。

网友:
硬限位可以买个滑块气缸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这个精度,满世界都是气缸了!其余的全部都不需要了。

他应该说的是硬限位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限位就可以

单侧硬限位应该是可以达到理论的0.1mm,但是销定位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滑动副要做的精密一些,勉强可以达到。

热胀冷缩一考虑,很多的保证精度的部件就都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