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臂摆动问题

楼主(2020-10-09):
我有个机构,是气缸推动一个力臂,力臂带动一个摆臂,机构合起来的时候不摆动,但是机构打开的时候就摆动,我想把力臂哪里加个液压缓冲器,再把气缸开的时候调速接头调一点,会不会好点,摆动会不会好点?求大神指点一下。。。因为机构原因,摆臂有点长。

网友A:
请上图,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上图,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

就是这样,求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求指点

力臂哪里加液压缓冲器呢

网友B:
大摆臂刚性是否足够,转动部位轴承可考虑改成间隙小的滑动轴承,气缸与摆臂最好不用开式的,用闭式更稳一些,速度没要求的话给气缸加上节流阀,或者改油缸会更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摆臂刚性是否足够,转动部位轴承可考虑改成间隙小的滑动轴承,气缸与摆臂最好不用开式的,用闭式更稳一些 ...

1.大摆臂刚性够    2.转动轴承是深沟球      3.,气缸与摆臂最好不用开式的,用闭式更稳一些   这句话我不太理解

网友:
要么就是速度太快,要么就是刚性不够。其实这俩是一个意思

网友B:
|举起你的爪子发表于 10-10 08:42
1.大摆臂刚性够    2.转动轴承是深沟球      3.,气缸与摆臂最好不用开式的,用闭式更稳一些   这句话我不太理解

开式与闭式可能描述不大准确,如果摆动频次不快的话,轴承最好用间隙小的滑动轴承。

网友:
间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式与闭式可能描述不大准确,如果摆动频次不快的话,轴承最好用间隙小的滑动轴承。

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可有什么办法抵消这个抖动呢

网友:
这个机构最好能在软件里面做个运动仿真,分析一下得动力规律和机构的合理性。

网友:
具体图纸参数发下呢,我给你选型试试?v:18019422291

网友(2020-11-19):
摆臂可以做成三角形的呢,气缸本身运动就不是很线性,可以考虑加节流阀

网友(2020-12-22):
海宁新林达自动化设备

引用 楼主:
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可有什么办法抵消这个抖动呢

BF低摩擦气缸需要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