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的汉化有无捷径?

楼主(2020-10-09):
toolbox的汉化有无捷径?不汉化明细表没法看。汉化,我是用Excel挨样改,只改了常用的螺钉。工作量太大。而且,万一换电脑了,是否又要从头再来?
偶尔用过迈迪,很麻烦,要先保存成零件,并手动添加关系,不如自带的toolbox智能吧。
请教大家,如何汉化的?有没有办法复制一段程序或安装包即可整体汉化?不然万一换电脑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这东西改好的文件复制一个即可。换电脑把改好的文件替换掉默认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改好的文件复制一个即可。换电脑把改好的文件替换掉默认的就行。

不是要将螺钉、螺母、卡簧。。。。。挨个来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将螺钉、螺母、卡簧。。。。。挨个来做么?

试试Excel里的替换和VB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将螺钉、螺母、卡簧。。。。。挨个来做么?

一般只会改GB部分,改完了这个文件夹打个压缩包,保存在U盘上。换电脑后,用打包解压出来的文件替换掉原来的即可。当然版本最好是同一版本的,低版本可以用在高版本SW中,高版本直接不能识别了。这样可行。

网友:
改起来很快的啊,用excel里面的一些功能可以快捷的改

网友:
改一次,然后换位置,所有模板都放到一个固定文件夹,设置好以后,打开SolidWorks,保存设置,遇到新电脑,装SolidWorks时候把安装位置和那台一样,toolbox位置也一样,把设置文件复制过去。新电脑打开SolidWorks,恢复设置,选择复制过去的设置文件。
所以说一个公司的电脑,软件安装最好一个人弄,版本一样,安装位置一样,这样万一电脑坏了重装系统,安装后直接恢复设置选择事先保留的设置就好,不用一个一个项目去设置。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电脑配置完全一样(就是CPU显卡主板硬盘什么的都一模一样),固态盘分成C盘装系统,D盘按装软件,再搞个机械盘用来放资料和文件,电脑系统坏了,拆下固态硬盘,到好的机子上直接把C盘D盘考过去,省事。

网友:
更改源文件后,替换对应一下试试看。

楼主:
感谢大家指教!

网友(2021-01-03):
..手动一个一个改的,改完才看到你的帖子。

网友(2022-11-22):
有哪位大侠,能不能分享下2018版 sp5.0的TOOLBOX的汉化包?在此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