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如何只显示部分虚线?

楼主(2020-10-09):
一个比较复杂的件,想在某视图只显示几根虚线,尝试显示类型有虚线,再一个个隐藏,工作量巨大。不知能否只显示几根有用的虚线?谢谢!

网友:
复杂结构用虚线表达很麻烦,还不如多用几个局部剖视,简单明了

网友:
手动补图可能更快,如果线条代表的轮廓过关系清楚的话。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时是把要显示的虚线转换实体引用,再把原有的虚线全部隐藏。

网友:
另设置一个层的线

网友:
比较复杂的零件,可以多出几个视图,该局部显示就局部显示,该剖切就迫切,虚线尽量不要用。复杂图用虚线容易出错。在图纸边角放个实体图。这样跟容易理解。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很想实现,但很难实现,软件基本上都全部显示隐藏的线或者是不隐藏的线,要么就在CAD里面改。

网友(点评):
转换实体引用也许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