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件怎么用SW画出来

楼主(2020-10-10):
这样的件怎么用SW画出来,最好给个3D

网友:
要画出来,你就要找到这两个圆柱的交角,然后你就先画主圆柱,当然也要注意台阶螺纹,然后转个平面,再画另外一个圆柱,用布尔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
斜交那个圆柱你要把堵头拆下来。

网友:
先画个圆柱,新建个基准面再画个圆柱,然后把内部掏空就行了

网友:
没尺寸 大概画了一下,画法有几种。SW2016
图片是个组件   盖子我没画

网友:
这不是很简单的吗。。。旋转切除就搞定啊

网友:
这种结构没有曲面,不算难做,基本上靠圆柱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