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手,设计倍速链有些疑问,求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2020-10-10):
1.倍速链直角转接,有什么好办法,如图
2.倍速链输送线长边3米,短边1.8米,系统电源为24V电压,可以使用什么电机合适。
3.倍速链的输送速度,及相关选型计算,有没有资料。
在此先感谢各路大神指点,谢谢。

直角转接

直角转接

网友A:
加一个转角90度的顶升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转角90度的顶升平台

意思是L直角的两端头都需要加顶升+平移 平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L直角的两端头都需要加顶升+平移 平台吗?

一个皮带平台,具备旋转90度和升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皮带平台,具备旋转90度和升降功能

感谢,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可是工况要求托盘朝向不变,来应对不同的作业方向。
按照大神你的结构,托盘就转了90°

网友B:
如果直角转接时,工装板不需要90°旋转,可把两线体做高度差,与顶升移载机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直角转接时,工装板不需要90°旋转,可把两线体做高度差,与顶升移载机配合使用

感谢提议,但是我的是矩形四边回流的。如果做高度差,会越来越高。

网友C:
四角加这种直角输送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角加这种直角输送单元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下图中的托盘回转的接驳机构,动力滚筒直接转运就行,上下回转的就增加一组驱动模组和导轨。
可 ...

可是我是4个直角回转,大神有妙招吗

网友E:
现在流行转角,这是在物流展上拍的照片,具体结构我也不清楚,但能做到公司肯定很多

网友:
如果不需要旋转90度的话,你不会在L角装个推送气缸啊

网友:
不错的建议。谢谢各位分享

网友F:
1) 直角转弯,采用旋转对接,这旋转可以用 气缸、伺服、齿轮齿条、看产品的重量,还有对线体的速度。
2)系统电源24V推荐步进电机,伺服,异步三相电机不适合,系统有24V就会有220V,考虑载盘的重量,步进跟减速电机用的比较多,希望帮到你
3)输送线运输速度是线速度,倍速链的旋转半径你自己定义(齿轮的分度圆),求出角速度W=2πN/T,线速速度V=W.R(W是角速度,R是旋转半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是4个直角回转,大神有妙招吗

4个直接旋转,用伺服电机旋转,可以调整任意角度,以前有做过这方案,回流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皮带平台,具备旋转90度和升降功能

这草图画的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直角转弯,采用旋转对接,这旋转可以用 气缸、伺服、齿轮齿条、看产品的重量,还有对线体的速度。
2) ...

感谢大侠抽出宝贵时间解答。还有以下疑惑:
1.我的直角转弯,托盘姿态需保持不变,加旋转就变化了90°。
2.倍速链驱动电机可以用直流无刷电机吗?
3.学习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流行转角,这是在物流展上拍的照片,具体结构我也不清楚,但能做到公司肯定很多

不错。可参考。转角滚轮是可以旋转,进行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4个直接旋转,用伺服电机旋转,可以调整任意角度,以前有做过这方案,回流线

上下两边做成有一定斜度,来产生高度差

上下两边做成有一定斜度,来产生高度差

如果设计成如上图所示,上下两长边线体按照成一定斜度,产生高度差,在转角处就直接顶升对接。可以吗?

网友:
基本的几个常用方案大家都提出了:1、辊道设计高低差,转角设计顶升结构;2、直角处设计可转动的动力轮;3、转角处万向轮,使用气缸等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