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标准件吗

楼主(2020-10-10):
之前拆设备看到的,这个是标准件吗,叫什么?

网友:
悬臂销,怡合达有

网友(点评):
这都能认出来!

网友:
不是通用型标准件,标准件与非标准件也没有严格的区别。

网友:
悬臂销轴,怡和达模仿米思米的。

网友A:
建模不严谨 螺纹能到根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不严谨 螺纹能到根部?

多谢指正,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