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一打开打印的页面设置就崩溃

楼主(2020-10-10):
solidworks——打印——页面设置,然后就崩溃了。重新安装也没用

网友:
控制面板——查看设备和打印机——把默认打印机改成其他的打印机

网友:
把图纸转化成pdf文件再打印。原因不好找,也浪费时间。

网友:
用3D软件打印图纸确实很难成功,还是建议导出图纸后在CAD里面去打印。

网友:
是不是图的问题,我原来也遇到过,换一个图格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