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尖使用标准的小白提问

楼主(2020-10-10):
大佬们,问一下哪里可以找到京瓷厂家各类钻尖加工铸件和钢件的加工能力啊,一般钻尖或者铰刀使用寿命怎么评判标准

网友A:
京瓷的样本上面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瓷的样本上面都有吧

去他们公司的网站找了找,但那些介绍不是我想要的哦,我现在最想知道那些钻尖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能加工多少米数,现在公司换刀都是靠观察稍有磨损就换了,成本太大,自己制定标准又不太专业,就想找个类似的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厂家技术那边会有经验数据。
说起来孔加工并不是京瓷的强项,京瓷的钻头都没怎么见过。

网友B:
问他们的技术,他们都有数据的,就看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
这个样本上面写得才靠谱,技术销售空口无凭!

网友C:
这问题问题有瑕疵,哪个厂家都不会给你具体数值的!
只会给你加工哪种材料的推荐转速和吃刀量,看清楚了,是推荐!!!
人家怎么知道你加工什么材料呢?材料同一个厂家做出来都不是一样的,别拿和国外比。机床性能,切削液都有直接关系,再细分一下和你绑到长短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问题有瑕疵,哪个厂家都不会给你具体数值的!
只会给你加工哪种材料的推荐转速和吃刀量,看清楚了, ...

确实是,影响因素有点多,想知道你们公司都是怎么管理刀具的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问题有瑕疵,哪个厂家都不会给你具体数值的!
只会给你加工哪种材料的推荐转速和吃刀量,看清楚了, ...

确实影响的因素比较多,想知道其他公司都是怎么管理刀具的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他们的技术,他们都有数据的,就看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你好,哥,能指导我一些关于刀具使用管理的方法吗,其他公司都是怎样的管理刀具使用的制度啊,现在这边公司员工对钻尖和铰刀的使用一发现有磨损就要更换,因为如果伤了钻杆活着零件他们会承担责任,所以对磨损程度没有评判标准,不能使钻尖最大化的使用,造成的成本浪费太大,您能分享一下关于这类易耗的刀具管理制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他们公司的网站找了找,但那些介绍不是我想要的哦,我现在最想知道那些钻尖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能加工 ...

你这个标准还真就得自己定,每家加工的工件都不一样,是连续切削还是断续切削,铸件还是锻件,设备情况什么样等等,影响刀具寿命的因素太多了。你得根据你们现场实际使用情况自己制定,样本上告诉你能加工多少米那只是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标准还真就得自己定,每家加工的工件都不一样,是连续切削还是断续切削,铸件还是锻件,设备情况什 ...

确实是,现在车间换铰刀钻尖都只是观察有磨损了就换了,不仅有主观意识而且频繁换刀还影响生产,您能给一些相关的或者其他企业关于刀具管理的案例吗?有什么好的改善和管理的建议可以教教我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哥,能指导我一些关于刀具使用管理的方法吗,其他公司都是怎样的管理刀具使用的制度啊,现在这边公 ...

可以统计每个钻尖或者铰刀能加工多少个工件来计算,加工到一定数量再更换,避免造成浪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现在车间换铰刀钻尖都只是观察有磨损了就换了,不仅有主观意识而且频繁换刀还影响生产,您能给一 ...

你们家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了解,具体的建议也没法给,如果现场是批量件,你就跟一段时间,看看一个钻尖能加工多少件,以此为标准约束现场,但加工中可能出现其他意外情况,如铸件砂眼、补焊等位置就得另说了。你如果想去制定规则首先得了解现场情况如毛坯质量,装夹方式、刀具性能等各方面综合情况才行,这些很重要。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家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了解,具体的建议也没法给,如果现场是批量件,你就跟一段时间,看看一个钻尖能 ...

好,谢谢指导,对于这一块我确实掌握的不多,比较外行,我先学习学习,跟老师傅多了解一下,一步一步慢慢来,不合适的再改进就行,谢谢啦

网友:
https://www.cutting.co/ 你要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谢谢指导,对于这一块我确实掌握的不多,比较外行,我先学习学习,跟老师傅多了解一下,一步一步慢慢 ...

客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