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识请教

楼主(2020-10-10):
请问下图中的L.R.C是什么意思,代表

什么尺寸。此零件为一盘状零件,两边端面为球面。谢谢大佬!

网友A:
用我的塑料英语盲猜是Liquid Rubber Coating的缩写——液体橡胶涂层

网友B:
俯视图是啥样的?

网友C:
光刻规则检查(L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刻规则检查(LRC)

听着好像有点道理,那请问,什么是光刻规则?检查区域是在这直径100mm的区域范围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我的塑料英语盲猜是Liquid Rubber Coating的缩写——液体橡胶涂层

谢谢回复,但这零件并没有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俯视图是啥样的?

你好!零件就是一个圆盘,外径是圆,中间圆孔,两端面球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着好像有点道理,那请问,什么是光刻规则?检查区域是在这直径100mm的区域范围内吗?

这个你百度查一下啊

网友D:
我好奇圈里一个X是啥意思?

网友E:
这种位置的标准一般都是表面处理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百度查一下啊

我查了一下, 我们这不是用于硅片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好奇圈里一个X是啥意思?

您好!那个符号只是表示两个端面而已。对那两个端面有形位公差要求,所以有个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位置的标准一般都是表面处理的要求了。

期待您进一步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