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竖直偏向旋转驱动功率计算

楼主(2020-10-10):
求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样算对吗,不对的话应该怎么算?如图,已知:1.圆舱重量为m=1330kg,整体偏心d=0.25m;
2.圆舱骨架重量为m1=880kg,圆球单个质量为75kg,距离A轴L=0.12m;
3.绕水平轴A转动惯量Ia=1108kg*m^2;
4.绕水平轴A旋转,角加速度为α=0.098rad/s^2;
5.加速8s后,按角速度ω=0.7854rad/s匀速旋转;
6.受重力垂直朝下;
求:计算转动的驱动功率(电机功率)

我的算法是这样的:
1.绕水平A轴的转动惯量是 Ja=1108kg*m^2;
2.绕水平A轴的惯性矩是 T=Ja*α=1108*0.098=108.584N*m;
3.旋转驱动的摩擦系数取μ=0.02,Tf=mg*μ=1330*9.8*0.02=260N*m;
4.绕水平A轴的启动功率时 P=(T+Tf)*ω/η=(108.584+260)*0.7854/0.9=321.65W

感觉驱动这么重的偏向圆盘旋转,不应该功率这么小,这样算对吗?

圆舱功率计算

圆舱功率计算

网友:
回转体计算 需要计算最大扭矩。

你现在计算的是 匀速回转的扭矩。

网友:
驱动转矩还要克服重力转矩,把重力转矩也加上才是总驱动转矩。

旋转速度是多少?把旋转速度计算出来,再用公式T=9550*P/n计算功率P,再乘以功率裕量系数,根据最后计算的功率和转速选择电机。